为什么路由器产品的电源用了很多的桶电容?

楼主(2016-06-07):
各位大神求解释。

大名顶顶的桶子电容
用桶子方便打醬油!>_<|||

网友:
桶电容是什么?

長得像桶子的電容啦!鋁箔電解電容那類的。>_<!!!

网友:
没有一个地方能搜到了

网友:
各位大神求解释。

网友:
桶电容就是铝电解电容吧?

网友:
淘寶有賣桶电容

淘寶也賣醬油!^oo^

网友:
不然呢,用什么?

网友(2016-07-19):
    what is 桶电容?

网友(2017-08-10):
    桶电容是什么?电解电容?
如果是,因为便宜、耐压高、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