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6-06-07):
最近看到一个老外的PCB,边上那是啥工艺呢?用万用表测量,周围一圈是导通的。

网友A:
包边板 和金属化孔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边板 和金属化孔类似

缺口那里是什么材料呢?这个板周围有好几个这种缺口,但是还是可以导通。另外这个材料是铝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看不太清楚是铝还是锡 方便寄块板给我看看?

网友:
应该是双面铝基板

网友B:
侧面电镀,与内层地网络相连,你这个是白色的,应该是波峰焊后上锡了吧

网友C(2016-08-02):
金属包边,板边镀铜一般接电源,或者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包边,板边镀铜一般接电源,或者接地

确实是接地了,图片黄色圆弧处并不导通,但是周围有铝的地方是导通的,证明与内层相连了。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散热吗?设计上内层GND直接铺到最板边然后备注包边就行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电镀,与内层地网络相连,你这个是白色的,应该是波峰焊后上锡了吧

不像是锡,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接地了,图片黄色圆弧处并不导通,但是周围有铝的地方是导通的,证明与内层相连了。这样做是出于什 ...

这样做是出于结构的考虑,就是能把板子卡在箱体边上也连接导通。

网友(2018-04-27):
主营:2、4、6、8、10层玻纤板, BGA板,厚铜板,沉金板,阻抗板,HDI板。

联系人:刘金玲
手机:18676373134
QQ:2872806382
微信:1392740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