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铺铜问题

楼主(2016-06-07):
求助在线大神,我这有一个已经已经铺好铜的板子要修改一下。但是现在我只要动一下线路就会自动重新铺铜,很是影响效率。请问在哪里可以关闭此设置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A:
    双击铺铜的属性,在左下方先把 Is poured的钩去掉,然后修改,修改完成后,再双击铺铜的属性,把这个钩勾上

网友B:
    你试试这个管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这个管用不

试过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铺铜的属性,在左下方先把 Is poured的钩去掉,然后修改,修改完成后,再双击铺铜的属性,把这个钩勾上 ...

双击之后,没找到你说的Is poured。我用的是AD16

网友:
    线路都改动了,敷铜不变更,那样会出现短路现象的 啊

网友(2016-10-12):
    每动一下铜皮都要重新创建,这样是很麻烦,动一个过孔,所有层都要动一下,能先忽略最后把所有有违反规则的铜皮都重新创建一下吗?类似allegro的smo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