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和电感的使用

楼主(2016-06-08):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磁珠和电感是一样的,只是两者之间的适用频率不同而已,那么问题来了。
本来该使用磁珠的地方,我错误的使用了电感,因为需要过滤的无用信号频率高于电感,此时的电感是相当于无用呢?还是会出现其他什么想象。

网友:
谁说电感和磁珠是一样的?你看他们的单位就不一样

网友:
    磁珠和电感不一样,磁珠呢,和有些短接电阻功能差不多

网友:
    无用的可能多一些,当然也会造成其他现象,有可能将不该滤除的有用的信号滤掉了,至于到底出现什么情况,肯定要结合具体的电路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