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如何导入allegro中布局?

楼主(2016-06-08):
各位:
          AD原理图如何导入allegro中布局?

网友:
ALLGERO能导入AD,AD好像不能导入allgero。

网友:
    可以的,他需要倒出来一个文件,需要一个公共平台来处理

网友:
    可以的,那个文件需要一个相当于小工具的东西处理一下

网友:
    升级补丁后 可以导入 不过需要ad先导出低版本的才行

网友:
    先导入到pads,再通过pads的文件导入到cadengce里

网友A:
    AD原理图可以生成Telesis的网表,稍微修改下,可以导入ALLEGRO

网友(2016-09-06):
    稍微修改下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原理图可以生成Telesis的网表,稍微修改下,可以导入ALLEGRO

搞定了,谢谢 就是把封装形式修改一下,然后就是把网络里面的不符合allegro的符号修改一下就可以导入。但是反排序就没有办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