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16-06-08):
    最近在做一款PCIE的延长线,将产品上的PCIE接口信号经过排线延长到另一块带有PCIE金手指的板卡上,再接到PC上,实现产品与PC的通信,使用的是普通的排线,线间距为2.0mm,线长大约为300mm,但是找不到设备、无法通信,电路板上PCIE的PERP/N、PETP/N和PECKP/N信号均按照规定的线间距、线宽、线长做了处理,怀疑与排线有关系;
    想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排线的长度太长导致的,除了从这方面入手,即将排线尽量缩短,还有其他哪些方面可能导致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A:
    300mm一般而言确实有点长了,我用的延长线都没有超过150mm的。不过在怀疑走线过长之前,我建议你先排查一下信号是否已经正常连接,比如100MHz参考时钟是否正常传输过去了,等等。

网友B:
    批西哀醫(PCIe SIG)協會是有規範滴︰
    PCI Express External Cable Specification

网友:
    普通排线应该不行,看你通讯协议走的频率有多高,500M以上普通排线基本不行,只能做软PCB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mm一般而言确实有点长了,我用的延长线都没有超过150mm的。不过在怀疑走线过长之前,我建议你先排查一下 ...

开始都查了,信号都正常,时钟信号也有的
    我把线改短了点,通信上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西哀醫(PCIe SIG)協會是有規範滴︰
    PCI Express External Cable Specification

    有延长线长度或者其他的规范?

楼主:
    问题已解决,操作是把线改短,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pcie的总长度不能超过1500mil

网友(2016-09-08):
    排线能用来做PCIE连接??搞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