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捕捉问题

楼主(2016-06-08):
图中有6个角,我怎么捕捉到想要捕捉的那个并且移动这个整体?   捕捉设定里边怎么设置都不行!

网友A:
1.Global--->Design--->Move preference中选move by cursor location
2.然后右键select Anything
3.点击图形的一个角,即点亮两条边
4.右键select shape
5.Ctrl+E
此操作会有小误差,取决于点图形的角的时候的鼠标落点,把格点加大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lobal--->Design--->Move preference中选move by cursor location
2.然后右键select Anything
3.点击 ...

谢谢! 这个方法可行!至于误差,这个可以有办法解决,只是比较麻烦。把相应的捕捉打开,再把交叉点设为原点,就可以准确捕捉了,对好后再把原点设置回去就行了。

网友:
看来解决了

网友:
1.Global--->Design--->Move preference中选move by cursor location  2.然后右键select Anything 3.点击图形的一个角,即点亮两条边 4.右键select shape  5.Ctr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