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的蓄电池远程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16-06-08):
用单片机实现的蓄电池远程数据采集系统
蓄电池组是通信、信息、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后备电源保障。但是,由于蓄电池的运行状况或真实保障能力很难通过常规方法来掌握一,致使作为最后一道保险绳的蓄电池在关键时刻出现问题,给一些重要系统造成巨大损失。
本文介绍一款自行研制的,采用独特信号切换方式实现的蓄电池数据采集系统,供同行们参考。其主要特点是:电路简单、实用、可靠,由于较好地解决了蓄电池放电时珍贵数据不能及时采集的难题,因而为蓄电池的质量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该系统已在边远地区无人值守通信站点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本文重点介绍其电路部分。
一、原理简介
电路见图1。该系统主要由蓄电池取样信号切换、模数(A/D)转换及显示电路和单片机及通信接口电路等组成。
1。蓄电池取样信号切换电路
由于只采用了一个A/D转换单元,故对于电池组中二十五个取样信号采用分时接人A/D转换单元的方式进行模数转换。电路的切换元件采用具有双向导通功能的光祸U1-U25来实现。二十五只光藕分为奇数和偶数两组。它们的输人端分别接到电池组中两块电池的连接处,而每组光祸的输出端并联后通过R4、R5送人由IC2组成的A/D转换电路。这些光祸受控于单片机(IC6)PO-P3口,单片机程序在每一时刻分别控制奇数组和偶数组中各一只光祸导通,这样就可以把某一块电池的电压信号接人A/D转换电路,以完成模数转换。
2.模数(A/D)转换及显示电路
采用四位半双积分A/D转换器(ICL7135)作为A/D转换单元(该芯片的原理、性能及应用.许一多文章都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模拟信号从,芯片的IN十和IN一输人。一方面,并行数据从D8、D4、D2、D1输出,经显示译码器(CD4511)译码、R14限流后送数码管显示。 D1-D5为显示位选控制端(D5未用),经芯片(ULN2003A)放大后分别控制四位数码管的公共阴极,实现数据的扫描显示。另外,ICL7135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在进行A/D转换时,BUSY信号端将保存高电平,其宽度与输人的模拟信号有一一对应关系。此利用BUSY信号作为闸门信号送人单片机(AT89C51)的INTO脚,并将定时器TO的选通控制信号GATE置‘1’_。此时,单片机定时器叨是否工作将受BUSY信号控制。当ICL7135开始工作时,也就是BUSY信号跳高时,定时器TO开始工作,其记录的数据与ICL7135的测试脉冲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蓄电池的模拟信号经过ICL7135的A/D转换,再通过单片机TO的实时工作,就可转换成单片机方便处理的数据了。图1中ICL7135的RUN/H脚是ICL7135的启动控制端,受控于单片机的P3.3脚,目的是在输人的模拟信号稳定后再启动A/D转换。
3.单片机及通信接口电路
该部分电路相对简单。多数I/0口线用于控制蓄电池取样信号切换电路中的光祸。P1.5脚由程序控制Q1的实时导通,并通过D3及R12,R13为奇数组和偶数组的光藕提供具有限流性能的驱动电压。P1.7脚通过S1按钮作为手动启动测试信号输人端。本系统与上位机的通信是由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口RXD和TXD经MAX232电平转换后由RS-232C总线与MODEM相连,从而实现远程采集蓄电池数据的目的。
二、其他
1.本专统只有一个调整点W1.通过调整W1使ACL7135的某准电压输入脚REF的电压为1.000V.该电压值与满度值(2.000V)为两倍的关系.本系设计为100V量,是通过R4,R5的衰霖实现的.
2.受ICL7135的转换度所限,所以光华的切换快度不易小于0.3知.此外,为了安全起见,蓄电池组引出的信号线最好串接0.1A线式保险.
3.上位机可用超级终端访问本系统(式自行开发应用软件).将数据保存为Wayd文件后处理.

网友:
谢谢O(∩_∩)O哈哈~谢谢O(∩_∩)O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