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地址线加匹配电阻,数据线加匹配电阻

楼主(2016-06-08):
我看了有些人的板在ddr2地址线加匹配电阻,数据线不加。有的人在数据线加匹配电阻地址线不加,到底应该在那里加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
关键看时序要求,只要能满足时序要求就可以不加,一般参考手册来做

楼主:
是参考DDR芯片的手册还是参考MCU的手册呢

网友:
关键看时序要求,只要能满足时序要求就可以不加

网友:
一拖四或者更多时最好加上

网友:
参考DDR手册来

网友:
    如果要加的话是加给地址线,数据线几乎没有加匹配电阻的

网友(2016-07-20):
    数据线也要加,一般是10欧姆

网友(2016-09-13):
    数据线加匹配电阻那是PCB阻抗控制不对,加了之后信号和噪声的幅度都会减小

网友(2016-11-26):
    DDR都有支持ODT,这样板上就不需要再预留了,节省了器件和面积,便于走线,CA上加主要是fly by的走线引起较多stub的原因,如果不是1对多的拓扑也可以不加的。

网友:
    根据CPU端口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