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几种可能进入fel 升级模式

楼主(2016-06-08):
HELLO! BOOT0 is starting!
boot0 version : 3.0.0
dram size =1024
card boot number = 2
card no is 2
sdcard 2 line count 0
[mmc]: SD/MMC Card: 4bit, capacity: 3700MB
[mmc]: vendor: Man 0x00880804 Snr 0x37003e54
[mmc]: product: NCard
[mmc]: revision: 3.2
sdcard 2 init ok
ERROR! NOT find the head of uboot.
Ready to disable icache.
Jump to Fel.

如上log,机子开机进入了Fel模式,这种模式就CPU的uboot fel拉低才会进入这个模式,可此引脚正常,A20芯片,请问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进入此模式呢?

网友A:
根據芯片資料敘述,當所有的開機嘗試都失敗之後,也會進入 USB Download Mode。

從 Log 來看,SDC2 Port (SD/MMC Card) 開機也失敗了。所以我較好奇,你到底想從什麼外部裝置開機?

ERROR! NOT find the head of uboot. => 沒燒錄軟件嗎 ?

FEL Mode
FEL is a low-level subroutine containing in the BootROM on allwinner devices. It is used for provisioning and recovery of devices using USB. When the chip goes to FEL mode, the chip will be waiting for communication from PC though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芯片資料敘述,當所有的開機嘗試都失敗之後,也會進入 USB Download Mode。

從 Log 來看,SDC2 Port ...

烧录到flash是这样的打印,制作TF卡启动也是这样的打印,上面的打印有显示卡容量,这段log是用卡固件开机抓取的。

沒 UBoot 能開機???這個要問你自己了!^_^

网友:
閹桌倚開機程序(Android Bootup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