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rosstalk详解(下)

楼主(2016-06-08):
Crosstalk详解(下)

3. Crosstalk between differential pair
3.1 Odd mode
3.2 Even mode

4.  导致crosstalk恶化的设计
4.1 Ground plane slot
4.2 地回路不连续
4.3 Differential pair设计不对称

5.  改善crosstalk的方法
5.1 改善走线间的crosstalk

5.1.1 Trace Space 3W rule or 6H rule ? 3W is good enough for 50 Ohm microstrip line, but not for 130~140 Ohm microstrip.
以一条线宽5mils,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microstrip为例,模拟不同线间距的far-end crosstalk,得到下表数据:2W get -2.2%,3W get -1.5% (负表示电压波形下陷)

以一条线宽5mils,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microstrip、stripline为例,模拟不同线间距的near-end crosstalk,得到下表数据:2W get 1.9%,3W get 1.0% (正表示电压波形凸起)

5.2 改善via的crosstalk

6.  问题与讨论
6.1 FEXT为何一般看到都是[凹陷]的coupled noise,电容性的远程crosstalk成份哪去了?

6.2 远程crosstalk是[累加]coupled noise在TD时间同时到达, 所以FEXT一定会比NEXT严重?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了解以下几件事

1. 电容性耦合产生的远程噪声是正电压(凸起),但电感性耦合产生的远程噪声是负电压(凹陷),两者会相抵销。

2. 大部分实际走线的情况,FEXT都是凹陷的。因为互感的大小还与回路面积相关,互感值远大于互容值,互感的影响大过互容值,所以两者所产生的耦合电流相互抵销后,在远程通常只看到由电感性耦合所产生的noise

3. 确实大多数的情况下FEXT比NEXT严重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