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pin 4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6-08):
请问各位大神,谁有做过7pin4位的数码管显示,能否用stm8s单片机的7个管脚来驱动?具体怎么实现,是否有相关实例代码?

网友A:
發光二極管結構如數碼管器件資料所示,設計者可控制 MCU GPIO 的 High/Low,每次點亮一個發光極二極管。快速切換輪流點亮每個二極管,視覺暫留的效果下,看起來就會顯示你要的內容。

STM8S 選擇 High Sink Port 模式,看起來是可以驅動 10mA 的電流,所以 GPIO 可以透過限流電阻,直接接數碼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光二極管結構如數碼管器件資料所示,設計者可控制 MCU GPIO 的 High/Low,每次點亮一個發光極二極管。快 ...

我有一点不懂的就是,我初始设置MCU 全部管脚为out high或者LOW的话,会使得我在拉高或者拉低一个管脚,会有另外非对应的其余管教显示。不能达到一瞬间只显示一个管教,再通过动态显示其余的管脚的原理工作

沒有動作的管腳可以設為輸入或高阻抗。^_^

网友B:
    这个在简单不过了,大学的时候不经常做这个吗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种数码管?算了下,这个数码管大概有35个段位,不低于50hz扫描的话,每个段位点亮的时间大约是0.57ms。会不会导致亮度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种数码管?算了下,这个数码管大概有35个段位,不低于50hz扫描的话,每个段位点亮的时间大约是 ...

因为减少了管脚数目的使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简单不过了,大学的时候不经常做这个吗

大学做过带段选的12PIN的,这种没接触过。。

网友D:
    原理和别的数码管一样的吧,具体看Datasheet,肯定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和别的数码管一样的吧,具体看Datasheet,肯定有详细说明

    附件就是详细的datasheet了,一头雾水

网友:
    可以的,就建荣那破MCU都可以驱动的杠杠的

网友:
    数据手册里面肯定有讲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