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低频 30M 辐射超标. 如图

楼主(2016-06-08):
1. 到EMC 实验室扫描, 检测到 30M  频点超标. (如下图)
2. 尝试调整
      a. 取掉RJ45 网线中的一个(共两个), 问题就可以解决。
      b. 两个都不上, 效果就更好。

备注:
I. Intel 的 低功耗平台。
II.用两组 pci-e 转 两个ethernet口(在机箱后端)。
III. 检测到超标的地方在机箱的前端(而不是网口自身所在的后端), 前端有两个LAN LED(200 ms 速率)。

问题:
30M 的频点可能来自哪里?    DC-DC, 晶体, 其它?
有哪些方式, 可以追踪到发射源?
倍频 该怎么理解?

补充内容 (2016-6-24 13:22):
辐射超标的位置, 之前的判断有误。
实际的位置, 就是从RJ45网口 向外辐射。

补充内容 (2016-6-29 09:01):
1. 经过多次的查验。
2. 问题出在螺丝孔的‘接地’及 端口与外壳的接触不良,导致30M 辐射。
注: 新的PCBA 用的旧机箱,导致只有2个螺孔可以上螺丝, 其余 float。机箱的rear panel与RJ45的外壳也存在.5mm的间隙。

补充内容 (2016-6-29 09:07):
3. 把其余螺丝孔接地, 端口的间隙用导电棉补上。 30M就控制在-3db 以下。
结论:此问题通过改良机构解决。

谢谢!

32M_2.5dB

32M_2.5dB

网友:
30-200M一般是电源幅射。不知你的供电方式采用的是什么供电。

网友A:
如果是电源适配器,你最好测试一下电源适配器的幅射是否超标。
另外机器用蓄电池供电再测一下。

网友:
网线带磁环再试一下。

网友B:
有无测试以下30M以下呢?网线换屏蔽好的试试?网线接地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测试以下30M以下呢?网线换屏蔽好的试试?网线接地也很重要!

1. 暂时没有。 因为辐射的位置不在网口(后置)。 而30M 是从机箱的 前面板 附近检测到的。
2. 从 频率(30M) 与 位置(机箱的前后两端)上判断,辐射源很可能 不是 网口。

谢谢!古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源适配器,你最好测试一下电源适配器的幅射是否超标。
另外机器用蓄电池供电再测一下。

1. 用的是之前成功项目的适配器。 应该没有问题!
2. 我司暂时没有蓄电池 这设备。

谢谢, ’同行‘。

网友(2016-07-15):
可以考虑用近场探头找找看,初步定位一下

网友(2018-12-11):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