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建议哪本书更好

楼主(2016-06-09):
请问各位,哪本书更合适学习allegro高速电路板

网友:
    也没有固定的,主要看思想

网友:
    推荐,新书,Cadence 高速 PCB 设计实战攻略(配视频教程)

网友:
    看书不如实践

网友:
    找个项目边学边做,这样比较容易入门。至于书,对于初学者,原版的也挺不错

网友:
    感觉还是看视频好,然后自己动手实践,提高最快

网友:
    看书只能学习操作,对于信号处理方面还是得实践才行,很多规则在书里是没有的

网友:
    书还是必须要有一本的,另外实践是最快的学习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