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创建PIN pair问题

楼主(2016-06-09):
手动创建Pin pair时出现以下错,有没有遇到过?spb16.6
这个PIN PAIR 是CLK上的其中一个网络,在CLK+/L上有并入一个电阻,未设置模型。
无论如何修改顺序,只能是U16-U12
正确的Pin pair U12-U16
是否软件BUG?

网友:
    把那个勾勾了点ok就行了

网友(2016-07-28):
    用另外一种方法设置。sigxploer

网友(2016-12-12):
    遇到同样的问题啊,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7-08):
    不会是引脚属性设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