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新出的书,里面有很多错误呀

楼主(2016-06-11):
老师,我买了一本咱们那里的书,里面有很多错误,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楼主:
其中,LTCC滤波器仿真,画的模型位置对不上,仿真图形不对呀

网友(2018-05-08):
    模型有的就画不对!都不知道自己对还是错!

网友(2019-03-09):
    是的,下载勘误表看一下吧

网友(2019-08-28):
    SMA连接器仿真的那一章,微带线导带模型尺寸图片就弄错了,与后面的中心针模型尺寸图片一样。不过后来我靠自己猜的尺寸也仿真出了S11结果,跟书里的结果一样。8 _0 H- E# c% S# z; a

网友:
    请问误勘表在哪个连结可以下?

网友(2019-12-17):
    在哪有勘误贴

网友(2020-04-06):
    是好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