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INX V5 ddr2 CLK要比DQS长多少?

楼主(2016-06-11):
XLINX V5 ddr2   CLK要比DQS长多少?
如下XLINX V5 ddr2的长度匹配,有哪些要注意的?
手册没有说明CLK要比DQS长多少,不过网上没有明确的说法,只知道要长一些

网友:
    这个没有明确的要求,数据和地址见的总长度相差不要超过300mil即可

楼主:
    目前做CLK组比DQS组长500mil,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