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版本能swap器件吗?

楼主(2016-06-11):
    allegro16.6版本为什么不能swap器件?真器件swap到假器件。是不是封装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6.6前面的版本不能真器件swap到假器件,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面的补丁修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前面的版本不能真器件swap到假器件,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面的补丁修复了这个~

    你的解决了?如何修复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解决了?如何修复的啊。

    打最新的补丁就好了~

网友:
    我的前面也不可以,后面重新卸载断网安装后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6-07-13):
    打最新的补丁就好了

网友:
    怎么打补丁,到哪里找?

网友:
    16.6前面的版本不能真器件swap到假器件,安装补丁修复了这个功能。

网友(2016-11-18):
    同问,遇到同样的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