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的pcb板dra文件被覆盖了怎么找回?

楼主(2016-06-12):
请问画的pcb板dra文件被覆盖了怎么找回?求指教。。。谢谢

网友:
    没有后悔药的。重画一个练练手。。。。

网友:
    有设自动保存否, 有的话看看 dra,1   dra,2

网友:
    我的天,封装也自动保存啊,那得多少个文件啊!!!

网友:
    看一下板子里有没有这个封装,导出来

网友:
    只能重来了吧

网友:
    找看哪個板子當中有這個元件的,將該元件Export   Library

网友:
    设计习惯不好,要改啊

网友:
    没事多保留brd文件。如果以后需要哪个封装直接export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