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仿真小白,毕设课题,求问各位大神,Cadence16.5做仿真的IBIS模型来源?

楼主(2016-06-12):
本人毕设课题在做一个板子的信号完整性分析,第一次使用cadence16.5,按照《allegro_PCB_SI_-_一步一步学会前仿真》在做,求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1、Cadence做SI分析需要正版软件吗,破解版可不可以;
2、仿真中所使用的IBIS模型可以从哪里下载到,IC器件、IO连接器件、电容电阻电感等都需要下载吗?

小白一枚,做课题毫无思绪,请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多谢啦!

楼主:
好急,求好心指路人

网友(2016-07-21):
器件官网上去找,

网友:
    器件官网上哪有啊??

网友(2016-10-19):
    你用的哪家的芯片,就去哪家官网,都能找到

网友A(2016-12-22):
    电阻电容和电源呢?

网友:
    在官方网站上找  如果没有可以尝试联系该IC的代理  如果能联系到原厂就更好了   他们一般会提供的

网友:
    1、Cadence做SI分析需要正版软件吗,破解版可不可以;
    A:破解版可以做SI分析;
2、仿真中所使用的IBIS模型可以从哪里下载到,IC器件、IO连接器件、电容电阻电感等都需要下载吗?+ w
A:一般IC的需要联系原厂or代理,他们会给你提供的(最好你有公司or项目背景,不然不容易支持你)。阻容感的不需要Cadence自带有的。

网友:
    官网上也找不到下载啊

网友(2018-05-15):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和电源呢?

    可以自建的兄弟,cadence早帮你想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和电源呢?

电阻电容可以自己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