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输出pdf页面顺序颠倒

楼主(2016-06-12):
orcad原理图中删减和调整了部分页面,重新进行了排序,但输出的pdf不是按照新的页面顺序输出,该如何操作?

网友(2016-12-06):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里

想问一下这个输出pdf可以静默输出吗?就是不在cadence打开dsn文件,通过后台tcl获取design然后输出pdf

网友:
PDF输出是按照title block自动添加页码的顺序生成的  而不是你自己改的

网友(2017-03-29):
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也碰到这种页码乱序的情况。

网友:
不要打印整个项目,按照页面选择,从第一页选到最后一页再打印。

网友(2019-05-29):
参考二楼,原理图右下角sheet编上序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