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 Optimization里面如何快速实现symbol与pcb互联?

楼主(2016-06-12):
    如何实现类似在allegro里面的fsp的功能?
就是通过直接调用原理图库与封装库
    直接在FPGA I/O Optimization里面进行快速构建系统结构 进行io优化?能实现层结构的优化吗?

楼主:
    另外就是信号的输入输出属性能自动映射fpga的输入输出属性吗?
    例如信号数输出属性 映射fpga的输入属性
特别是信号数差分输入 映射fpga的差分输入

    还有事如何快速指定bank映射,在规定的bank里面优化
另一个是对数据信号有没有优先级设置?例如优先级高的先优化,次优先的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