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元件封装库你画对了吗? 应该这样摆放才对

楼主(2016-06-13):
制图工程师总是遇到过这样一些问题:  我的PCB图纸明明是正确的. 到了SMT车间就给我焊接反了呢?   这个问题很少有在制图课程找到标准答案.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的制图工程师 制作封装的依据是 IPC-7351.  而半导体厂商大部分执行的是 EIA-481.

说说我的看法: IPC-7351 做出规定封装摆放角度要晚于 EIA-481.  工厂不能立刻根据 IPC-7351 做出调整, 而且IPC-7351 也没有EIA-481做的更加详细,所以工厂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继续执行EIA-481

结论: 我们工程师就不能完全根据IPC-7351, 要结合实际情况.  我总结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规律:

规范:

1 >  编带包装:  编带定位孔在左边,元件在编带中怎么放的,封装库中就应该怎么放.  图 1 说明

2 >  塑料管包装,(尽量不要使用):  1号引脚. (芯片的小圆圈)   对准左上角.   对准左上角. 对准左上角.

3 >  盘装: 1号引脚. (芯片的小圆圈) 对准左下角.  对准左下角. 对准左下角.

特殊情况:

(1) 当 同时 出现   编带包装  和 塑料管状 的时候,  如LM324. 依照编带包装为准,   (是因为改装一管只有50片,换料很麻烦,且抛料率远高于编带).
(2) 相同型号 出现不同摆放角度.   这种可能性非常少, 只有个别LED 灯有过,极性相反.  需要多调查几个供应商,按照主流角度摆放

行业内普遍通行的规律
(1) 所有二极管类 的 负极 都朝向 编带的定位孔

图 1 举例 编带类物料 封装库 应该 摆放 的样子 和 在 PCB上 旋转角度后的样子.

常见问题:
问: 我们的产品都出货 千万片了. 从来没遵守,也没见出现过问题.!
答: 你不关注这个问题,不代表,车间工艺工程师 就没什么作为,   可是会帮你人工强行纠正. 注意是人工强行纠正.  结果正确只能说明你们运气好.  至于会不会纠正,看做工艺的脸色.

问: 遵守了能带来什么好处?
答: 随便 放到 那个供应商, 出错概率 小很多.

好朋友 跟 我.....

网友问题:

解答:

网友:
此帖不顶,更待何时!

网友A:
请问,电阻封装怎样是零度?
通常电阻的PCB封装两个焊盘分别是1脚,2脚,横着放置。1脚在左边是0度还是在右边是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阻封装怎样是零度?
通常电阻的PCB封装两个焊盘分别是1脚,2脚,横着放置。1脚在左边是0度还是在 ...

电阻 最好的情况:  焊盘这样放: 口 口,  且1在左边是  0度.

如果1在右边,就是180. 此时因电阻是无极性,所以反了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最好的情况:  焊盘这样放: 口 口,  且1在左边是  0度.

如果1在右边,就是180. 此时因电阻是无极性 ...

贴片机两边都可以装料的,就像你说的电阻,放料机贴,脚会反,那么放在板右边贴的话,就脚序对了

网友:
而且,物料在贴片的过程中会自己旋转,调整方向,在贴的

网友: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hh

网友: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网友(2016-08-06):
顶,之前论坛有发过类似的一篇文章,都是很不错的实践经验之谈,很有用

网友:
感觉好扯,要你这么说,一个器件在PCB里面就不能旋转了?

网友:
这个正规的厂商会向设计人员要一份装配图,目的就是核对元器件位置及角度。因为元器件包装的角度并不统一,不同厂家可能不一样,而且IPC7351的标准,最新的C版对元器件0度做了重大调整,之前版本,左上角是1,现在C版改为左下角,如果完全按照标准来做,之前的封装全部作废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人工修正一下,效率更高。

网友(2016-10-28):
    太扯了。有装配图,和器件坐标旋转角度就好了,那些旋转45度的,是不是不要贴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听谁的?老司机带路!要我说给元器件的贴片坐标和位号丝印图就可以了吧。菜鸟勿喷!!

网友(2017-07-05):
    规范,所以更专业。

网友:
    不明觉厉,事实上啥意思都不懂

网友(2017-11-01):
    这是10年前的搞法了吧

网友(2020-04-20):
    遇到小作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