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度斜线的丝印为什么不能生成Auto_silk层的??

楼主(2016-06-13):
如下图,生出来的是残缺不全的

下图是画封装时原来的样子。

楼主:
改画成半圆的也会残缺

网友:
    用这啊。。。。嘌呤。。要

网友A:
    确定层是对的么?

网友:
    好像显示的不在同一层

网友B:
    应该不在同一层,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层是对的么?

看题目,本来就不在同一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在同一层,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题目,本来就不在同一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不解释

呵呵。。。。。。

楼主:
    好多人怀疑层的问题,我只想问你们没来这里操作过吗?我知道,出光绘时可以直接用封装的silkscreen,但现在我问的是Auto silkscreen的生成。。。。。。
    谢谢

网友C:
    你無法手動修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無法手動修改嗎?

    手动再加上去是可以,但每次要加且不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