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llegro中move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6-06-13):
    请教一个问题,在allegro里move元件时,如何将鼠标自动拾取到元件或过孔的中心位置进行移动?

网友:
    options 栏里的point选框,自己试试吧

网友:
    是的,有个中心选项。。。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复制的时候抓取到器件的中心还是什么意思?如果仅仅是你想抓到这个器件的中心就用body center

网友:
    在opion里可以选的

楼主:
    谢谢 各位 是在options菜单里有个sym origin就是捕捉元件或对象的中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 是在options菜单里有个sym origin就是捕捉元件或对象的中点,谢谢

有时候symbol origin 并不是捕捉对象的中心点

网友B:
    Symbol Origin 是元件的製作基準點,
    有些定義在Pin 1, 有些定義在元件包裝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symbol origin 并不是捕捉对象的中心点

谢谢你的提醒 我忘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bol Origin 是元件的製作基準點,
    有些定義在Pin 1, 有些定義在元件包裝的中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snap

    嗯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