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全去掉沉金板焊盘上的锡

楼主(2016-06-13):
如题,不该涂锡的焊盘上在焊接的时候被涂上锡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全去掉而又不会伤害到焊盘吗?各位大神来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锡膏没有过炉可以擦掉。如已经合金了就难掉了 去SMT论坛问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没有过炉可以擦掉。如已经合金了就难掉了 去SMT论坛问下吧

已经过完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过完炉了

过完炉去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完炉去不掉了

如果没有过炉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吗?

网友:
没有过炉当时就可以用布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