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功率脉冲发射机发射干扰问题

楼主(2016-06-13):
在调一块发射机时只要脉冲发送时会有很强的信号干扰到电路,测量电源都会有很大波动,发射的瞬间(1us)内V PP甚至超过一百多V ,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地线已经尽量接触良好,屏蔽已经尽可能包起来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谢谢。

雞噎死宴(GSM)577us、2W 也是類似的問題。T_T
多大的功率?聽起來怪恐怖的。@_@!!!

网友:
电源都有很大的波动,我想应该要先从电源入手吧

网友:
发射机脉冲发送时会消耗比较大的功率造成电源纹波,建议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