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问题

楼主(2016-06-13):
以前一直用的pads,现在改用allegro。请教一个问题,PADS里的有一个全局灌铜的选项,flood over和 Orthogonal。ALLEGRO里面有类似选择吗?我的allegro默认的是flood over,所以焊接的时候特别的困难。

网友:
    修改铜箔参数,这是软件的基本使用,建议到网上搜一下,或者去学堂找课程学习学习。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s--shapes--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 ,然后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全连接或者十字连接吗???

网友:
    完全不懂pads里的叫法,,不过猜着应该是,哈哈

网友:
    应该是连接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