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换pin出现错误Pins must be on the same gate in order to swap them该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6-06-13):
FPGA在原理图中共分为A B C D共4个PART,我在orcad中将所有能彼此换pin的管脚的PIN GROUP属性设成了1,然后导出网表到了PCB中。但在PCB中换pin时却遇到了错误提示:Pins must be on the same gate in order to swap them ... pick again.

检查了下发现软件似乎把A B C D四个PART分别当成了一个GATE了,这样我就只能在四个PART内部的管脚间互换了。
请问该如何操作才能让整个FPGA上被我设为1的管脚都能彼此交换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FPGA封装里没有SWAP_INFO属性,添加之后就可以整板换pin了

网友(2020-07-28):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FPGA封装里没有SWAP_INFO属性,添加之后就可以整板换pin了

那具体是在哪儿增加
SWAP_INFO属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