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MT 来说,OSP 和沉金那种方式更好?

楼主(2016-06-13):
我的理解是采用OSP 方式,在焊接后是铜+锡+器件引脚,而采用沉金,在焊接后则是铜+镍金+锡+器件引脚,请问哪种方式焊接可靠性更好??哪种方式更容易上锡??哪种方式焊接后更牢靠??。。。。

网友:
沉金:可焊性强, 价格贵;  OSP:焊接强度最高, 成本低

网友:
2个表面工艺各有优势 osp耐回流焊次数没有沉金好 如果板上通孔多,也是沉金焊接好点

网友(2016-07-28):
焊接最好的是osp

网友(2018-04-27):
主营:2、4、6、8、10层玻纤板, BGA板,厚铜板,沉金板,阻抗板,HDI板。

联系人:刘金玲
手机:18676373134
QQ:2872806382
微信:1392740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