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择

楼主(2016-06-14):
主频600M,从设备的clock有40M,90M,电源退耦电容该怎样选择,104?103?102?还是都用?

网友:
既然是退耦,自然是大电容,比如10uF以上的
如果是旁路或者滤波,自然是要小些,比如你的频率比较高,所以100pF,1nF都可以加。

网友:
clock有40M,90M,应该选用103,一般104电容用于20M以下去耦。

网友:
频率高的话,应该选一下容值小的电容,可以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