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安装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6-14):
cadence安装出现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dsasserthandier于动态链接库cdscommon.dll

网友A:
    安装了多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多个版本?

    之前在C盘安装,卸载后装在d盘的

网友A:
    去环境变量下找找cdsroot什么的变量,看看路径对不对,,
    卸载要卸载干净,最好手动清理下环境变量和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环境变量下找找cdsroot什么的变量,看看路径对不对,,
    卸载要卸载干净,最好手动清理下环境变量和注册表...

    路径有设置,会是因为没有卸载干净吗

网友B:
    安装多个版本也没问题,我的电脑上就四五个版本呢,你看看你的环境变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多个版本也没问题,我的电脑上就四五个版本呢,你看看你的环境变量之类的

好的,多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