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求教

楼主(2016-06-15):
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下图这个过压保护电路,是电压超过多少伏才保护啊?

网友A:
KD7 應該不是一般二極管,應該是齊納二極管(ZENER)。
如果用一般二極管如樓主圖片這樣使用,保護電路接根本不會動。

KD7 沒有標示崩潰電壓,所以無法算出保護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D7 應該不是一般二極管,應該是齊納二極管(ZENER)。
如果用一般二極管如樓主圖片這樣使用,保護電路接根 ...

看!

Vz = 4.4V ~ 5.0V 啦!

http://www.jameco.com/Jameco/Products/ProdDS/1538574.pdf
http://cj-elec.com/txUpfile/20136268401160034.pdf
http://www.taiwansemi.com/products/datasheet/AZ23C2V7%20SERIES_C14.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Vz = 4.4V ~ 5.0V 啦!

有請超級狗來仿真,就可以公布答案了  ......     ^_^

网友:
像版主学习

學我們兩個,下半輩子會很慘!>_<|||

网友C:
输入电压都没有,怎么算

网友:
LRF9540 Turn on 的最小 VGS 為 -2V。
Q9 VEC < 2v時,LRF9540 Turn off,(應該就是它 On 就飽和,VEC ~ 0.2V)
所以保護電壓就由 KD7 決定,Q10 的 VBE + KD7 的 5V 等於 5.7 V,
在 R714 及 R716的分壓大於 5.7 V 時啟動保護。
所以 5.7V = Vin* [ 15K/(110+15k) ] ; Vin = 47.5V
答 : 保護電壓為 47.5V

网友:
    T1  是不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网友D:
    T1 用於正常電壓時保證 turn on FET (LRF9540)  的用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1 用於正常電壓時保證 turn on FET (LRF9540)  的用途。

T1的电压一个是用来保证MOS管能导通。同时也是用来保证MOS管的栅极不会因电压瞬间变大导致MOS管损坏。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T1的电压一个是用来保证MOS管能导通。同时也是用来保证MOS管的栅极不会因电压瞬间变大导致MOS管损坏。这 ...

T1 為過電壓保護用的,U75 U76 的 VGS極限是 +/-20V 。
當輸入電壓 > 20V, 沒有 T1 來做保護,U75 U76 會燒掉。

网友F:
    关于楼主的电路图我看了后有点纳闷,Q9的pin2和pin3标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都没有,怎么算

这个是车载上使用的过压保护方案, 输入电压8~36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楼主的电路图我看了后有点纳闷,Q9的pin2和pin3标反了吧?

嗯,确实标错了,PIN2是 发射极,确实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Vz = 4.4V ~ 5.0V 啦!

    看到了这个电路,自己进行了仿真,这里的KD7用的软件自带的稳压二极管D02BZ4_7,如图,就是不知道,D02BZ4_7和D02CZ4_7两种有什么区别,B型稳压3.9不能仿真,而C型3.9可以,查看了下模型C型结电势是5,是不由于这个原因呢?版主帮忙看看。对了,楼主的电路仿真的过压保护是4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