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的NTC电阻问题。

楼主(2016-06-15):
如图所示,直接用电源给VBAT供电是为什么一定要加上10k的NTC电阻呢。

网友:
因为那里有个机关

网友A:
NTC 那是當作電池的溫度偵測用, 通常 NTC 是要包裝在電池內部。但是有些電池沒有 NTC,所以就需要外掛 NTC 放置於電池附近去偵測電池溫度。

知道原因之後,如果直接使用外部電源而且沒有充電功能,基本上 NTC 是可以拿掉。(但是軟件人員要會改 MTK 的程序代碼,否則會開不機或是其他問題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 那是當作電池的溫度偵測用, 通常 NTC 是要包裝在電池內部。但是有些電池沒有 NTC,所以就需要外掛 NTC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