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 pich BGA贴片问题

楼主(2016-06-15):
现在手上的设计,有一种0.4mm间距的BGA,PIN数20,我想用0.2mm的焊盘,现在需要考虑smt能力,不知道可焊接性怎么样。
求懂行的朋友指教

网友A:
    BGA太小 还容易出现短路虚焊问题 还有钢网可能要开纳米钢网 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太小 还容易出现短路虚焊问题 还有钢网可能要开纳米钢网 成本高

    没办法,方案定了。
    这个封装是arm的CPU和GPU的电源,不好改动
    0.4mm的BGA还好吧,感觉不是很小

网友B:
    通常是9.8mil 8mil也有人设计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方案定了。
    这个封装是arm的CPU和GPU的电源,不好改动
0.4mm的BGA还好吧,感觉不是很小

    0.4mm不是BGA间距吗 你BGA焊盘是0.2mm吗?

网友C:
    0.4mm间距的BGA,焊盘做0.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9.8mil 8mil也有人设计过

9.8mil是不是一般的贴片厂都能加工smt,不需要去找特别NB的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mm不是BGA间距吗 你BGA焊盘是0.2mm吗?

恩,是的 ,现在需要评估smt能力,主要是考虑后期加工厂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0.4mm间距的BGA,焊盘做0.25MM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A:
    你这SMT对机器需要也很多  一般机器还贴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SMT对机器需要也很多  一般机器还贴不到

    好的,谢谢
    我去让采购联系下贴片厂,看看能不能做

网友:
    焊盘较小,建议表面处理方式选择化金,增强焊盘的附着力

网友D: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smt,我做的一个0.4 pad 是0.23 ,
    不过钢网做的稍微大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smt,我做的一个0.4 pad 是0.23 ,
不过钢网做的稍微大了一点点

大神,贴片厂有要求吗?
昨天公司请了一个深圳的smt老专家过来做个评审,提了一大堆问题,特别是对pcb layout的设计提了一大堆要求,照他的要求,估计国内pcb和smt厂家没有几家能做了

网友:
    我们找的smt厂,没有提什么要求啊,封装我也是按规格书做的,

    我们找的厂就是离公司近些,感觉厂也就一般吧,

网友(2016-08-02):
建议焊盘设计为0.2mm不然圆盘3mil的阻焊桥做不出来了。除非你开通窗

网友(2016-12-10):
PAD SIZE 0.25MM,阻焊桥怎么保证。。。。

网友E(2018-03-13):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0.4mm的BGA,现在有两种方案:方案1;最小线宽/间距2mil/2mil;BGA焊盘直径0.23mm,焊盘中心间距0.4mm
方案2;最小线宽/间距2.5mil/2.5mil;BGA焊盘直径0.2mm,焊盘中心间距0.4mm,跟厂家沟通了用方案2,费用要1500左右。不知道楼主的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0.4mm的BGA,现在有两种方案:方案1;最小线宽/间距2mil/2mil;BGA焊盘直径0.23mm,焊盘中心 ...

    生产否决,最后放弃了,设计换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