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屏信号检测

楼主(2016-06-15):
请教怎样用硬件检测电阻屏(4线X+X-Y+Y-),当电阻屏有触摸时感应一个信号

只要有信號,不管電阻值對不對嗎?^_^

楼主:
是的  不能影响触摸屏

网友:
4线X+X-Y+Y-是模拟信号,用ADC检测吧。网上有卖这种检测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