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问题

楼主(2016-06-16):
在设计4层板时,pads 9.5在灌铜,TOP与BOTTOM层可以正常灌铜,但电源与地线层却无法灌铜,求高手详解,谢谢。

网友:
有沒有keep out 在內層?

還是你的內層是混合層? , 若是,
試試  Tools / Power Manager/ Plane Connect / Select All / Start

楼主:
如果按你说的方法操作,电源层与地线层就可以灌铜,但TOP层与BOTTOM层就不能灌铜了。

网友:
    1 没有画铺铜区域
2 你用的是cam平面
3 内层你画禁布区了

网友:
    一、确认有没画灌铜区域
    二、灌铜shape网络名是否正确,或优先级别问题
三、你用的是否为cam平面
四、是否画了禁布区

网友:
是不是你没设置灌铜优先级,要把电源和地平面的shape灌铜优先级设置为0,整板铺地的改为1

网友:
Top Bottom
    試試  Tools / Power Manager/ Flood / Flood All / Start
    因為你的內層是用"混合層"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