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在capture中生成xpage.txt文件

楼主(2016-06-16):
怎样在在capture中生成xpage.txt文件

网友A:
    这是某个skill工具要求的吧,应该是Capture某个功能输出的文件改下名即可,具体是哪个功能要看下这个工具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某个skill工具要求的吧,应该是Capture某个功能输出的文件改下名即可,具体是哪个功能要看下这个工具的 ...

    谢谢回复,已经搞定

网友B:
    cross reference parts,点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oss reference parts,点一下就出来了

    是滴,以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