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怎样工作

楼主(2016-06-16):
串口中断接收方式详细比较
串口调试,以前也调过,只是没这么深入的琢磨过,最近又在弄,感觉串口很基本,也很有学问,要是出现BUG可能导致系统奔溃。。。现在贴出来,欢迎拍砖指正!!!
本例程通过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将数据发送至STM32,STM32通过SP3232芯片采用中断接收方式完成,然后接收数据后将所接收的数据又发送至PC机,具体下面详谈。。。
实例一:
void USART1_IRQHandler(u8 GetData) {
u8 Back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GetData = UART1_GetByte(BackData);   //也行GetData=USART1->DR;
USART1_SendByte(GetData);      //发送数据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8 ); //LED闪烁,接收成功发送完成 delay(100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8 );  }  }
这是最基本的,将数据接收完成后又发送出去,接收和发送在中断函数里执行,main函数里无其他要处理的。
优点:简单,适合很少量数据传输。
缺点:无缓存区,并且对数据的正确性没有判断,数据量稍大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
实例二:
void USART2_IRQHandl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art2_Buffer[Uart2_Rx_Num]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Rx_Num++;  }
if((Uart2_Buffer[0] == 0x5A)&&(Uart2_Buffer[Uart2_Rx_Num-1] == 0xA5))  //判断最后接收的数据是否为设定值,确定数据正确性
Uart2_Sta=1;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
if( Uart2_Sta )  {
for(Uart2_Tx_Num=0;Uart2_Tx_Num < Uart2_Rx_Num;Uart2_Tx_Num++)  USART2_SendByte(Uart2_Buffer[Uart2_Tx_Num]); //发送数据
Uart2_Rx_Num = 0; //初始化 Uart2_Tx_Num = 0; Uart2_Sta = 0; }
这是加了数据头和数据尾的接收方式,数据头和尾的个数可增加,此处只用于调试之用。中断函数用于接收数据以及判断数据的头尾,第二个函数在main函数里按照查询方式执行。
优点:较简单,采用缓存区接收,对提高数据的正确行有一定的改善 。 缺点:要是第一次数据接收错误,回不到初始化状态,必须复位操作 。
 实例三:
vvoid USART2_IRQHandl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art2_Buffer[Uart2_R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Rx++;
        Uart2_Rx &= 0x3F; //判断是否计数到最大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
if( Uart2_Tx != Uart2_Rx )  {
    USART2_SendByte(Uart2_Buffer[Uart2_Tx]); //发送数据      Uart2_Tx++;
    Uart2_Tx &= 0x3F; //判断是否计数到最大 }
采用FIFO方式接收数据,由0x3F可知此处最大接收量为64个,可变,中断函数只负责收,另一函数在main函数里执行,FIFO方式发送。
优点:发送和接收都很自由,中断占用时间少,有利于mcu处理其它。 缺点:对数据的正确性没有判断,一概全部接收。
实例四:
void USART2_IRQHandl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art2_Buffer[Uart2_R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Rx++;
        Uart2_Rx &= 0xFF;       }
     if(Uart2_Buffer[Uart2_Rx-1] == 0x5A) //头          Uart2_Tx = Uart2_Rx-1;
     if((Uart2_Buffer[Uart2_Tx] == 0x5A)&&(Uart2_Buffer[Uart2_Rx-1] == 0xA5)) //检测到头的情况下检测到尾       {
            Uart2_Len = Uart2_Rx-1- Uart2_Tx; //长度              Uart2_Sta=1; //标志位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
if( Uart2_Sta )  {
        for(tx2=0;tx2 <= Uart2_Len;tx2++,Uart2_Tx++)
                USART2_SendByte(Uart2_Buffer[Uart2_Tx]); //发送数据          Uart2_Rx = 0; //初始化          Uart2_Tx = 0;          Uart2_Sta = 0;  }
数据采用数据包的形式接收,接收后存放于缓存区,通过判断数据头和数据尾(可变)来判断数据的“包”及有效性,中断函数用于接收数据和判断头尾以及数据包长度,另一函数在main函数里执行,负责发送该段数据。
优点:适合打包传输,稳定性和可靠性很有保证,可随意发送,自动挑选有效数据。 缺点:缓存区数据长度要根据“包裹”长度设定, 要是多次接收后无头无尾,到有头有尾的那一段数据恰好跨越缓存区最前和最后位置时,可能导致本次数据丢失,不过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