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放置问题

楼主(2016-06-16):
            BGA封装的主芯片,电源PIN脚在芯片的中间部位,而且有多个电源,主要的两个电源成直角排列(PIN脚较多)。以前都是将电源的滤波电容放到BGA的背面,目前新接手的项目,要求做单面板,只能将滤波电容放在BGA同一侧,0.1UF的0201电容,个数比较多,请问大家这种情况下,电容怎样放置呢?电源通过电源平面连通。
       看了一些资料,很多提到了滤波半径,不是很明白,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PIN脚排序如图所示(条件所限),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网络

网友:
    PI仿真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电容放置位置的好方法!

网友:
    我曾经做了一个这样的产品,把电容全部并联在BGA的旁边,然后再进去到电源脚,感觉效果也不错

网友:
    黑色的电源滤波电源电容靠近pin脚放置,红色的电源滤波电源电容优先靠近pin脚放置,放不完的可以就近放置在电源通道上

网友:
    布局的时候,大电容摆在外侧,小电容摆在靠芯片内侧。去耦半径是指以去耦电容为中心,形成一个圆形的去耦区域,芯片的电源管脚如果位于这个去耦区域内,就能有效发挥这个电容的去耦作用。否则去耦效果不好。

网友:
    好比你有一桶水,有一个离你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着火了,你拎着这桶水赶过去来不来得及,你得这桶水可以覆盖的半径就是滤波半径

网友(2016-07-28):
    楼上的比喻很形象,学习了!

网友:
    电容的滤波半径 datasheet有说明吗?怎么看?

网友:
    滤波电容摆放原则:尽量靠近电源脚;越小的电容越靠近摆放。尽量让供电的电源先经过bga外部的滤波电容再打孔到内电源层。

网友(2017-09-04):
    去耦半径本质也是根据频率的波长计算出来的

网友(2017-10-11):
    这种情况放到电源的路径上去就是咯,有什么好考虑的。注意电容大小的顺序,靠近BGA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