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6-16):
我怎么不能自动布线?提示出:"Direction GND vertical" nil

网友:
    从来没有这么刚过,我一直都是手动布线

楼主:
    不能自动布线,提示出:"Direction GND vertical" nil
    其实我也只是手工布线前看看自动布线的效果,一般自动布线效果较差。
    但不能自动布线,原因是:"Direction GND vertical" nil,该怎样解决问题呢?

网友:
    前面设置的不对吧,是不是把plane层设置走线了?

楼主:
    没有设置什么,以前能自动布线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