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USB3.0的ARM芯片?

楼主(2016-06-16):
我现在有两路摄像头采集,想找个集成了USB3.0 Phy的ARM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推荐方案。

网友A:
集成了ARM的USB3.0 Phy倒是用过,cypress的3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了ARM的USB3.0 Phy倒是用过,cypress的3014

找个我也有留意到,但是只能处理一路摄像头的信号。不知道有没有两路可以同时处理的

网友B:
Hisilicon HI3798C V200 64-bit ARM Processor Supports HDMI 2.0, 10-bit HEVC, USB 3.0, SATA and More

http://www.cnx-software.com/2015 ... -3-0-sata-and-more/

网友:
肥死卡好FreescaleQorIQ - LS1043A

ARM 64 bit Cortex A53 x 4
USB 3.0 x 3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 ... rocessors

网友C:
有啊,做双镜头行车记录仪的案子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silicon HI3798C V200 64-bit ARM Processor Supports HDMI 2.0, 10-bit HEVC, USB 3.0, SATA and More
 ...

谢谢狗大;
周末利用时间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啊,做双镜头行车记录仪的案子就是啊

有型号推荐吗?考虑一下

网友:
HI3798C虽说有USB3.0,但不具有摄像头处理功能。楼上有找到合适型号可以说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后期应该会采用FPGA来处理两路视频信号,再将数据打包,通过CYPRESS的USB3.0的芯片,传送给到主机。

网友(2016-08-11):
这里做硬件的高手一大把,做系统集成设计的,尤其视频处理的就很少了。
如果随便找一个带USB3.0的ARM,而软件架构没有想好,那就等于自寻死路。
楼主应该用两个USB3.0的摄像头传输RAW图像,然后送到CPU进行压缩和保存吧。
我用过这样的应用,用到是高通晓龙820芯片。
如果两路视频同步不好,也会出问题,要考虑同步问题,同步是不要从CPU取信号同步,CPU运行Linux或者android后,频率是不准的。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信息,我可以帮忙。

网友(2022-11-21):
rk芯片一大把比如新的rk35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