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规则设置(2)

楼主(2016-06-16):
差分对的worksheets包含5个主要的约束目录:

(1)PinDelay

此值指一对网络之间管脚封装上的延迟,单位是时间ns 或者长度mil

(2) 不耦合长度(UncoupledLength)

不耦合长度约束是用来限制差分对的一对网络之间的不匹配长度。若“gathercontrol 设置为ignore,则实际不不耦合长度不包括两个驱动和接收之间的耦合带之外的长度。若“gathercontrol”设置为“include”,包含出芯片的这段不耦合长度。当不耦合(即在差分对刚刚从芯片出来的走线通常是不耦合的,不耦合有一定的长度)长度超过“max”时产生冲突。

(3)相位偏差(StaticPhase Tolerance)

相位偏差约束确保差分对成员在转换时是同相和同步的。实际的数值(actualvalue)从长度上或者时间上反应了差分对成员之间的差值,当差值超出 tolerance 值时,就会有冲突。

(4)最小线间距(MinLine Spacing)

最小线间距约束指差分对之间的最小距离,如果小于设定的最小值则报错。添加的最小线间距约束值必须小于或者等于PrimaryGap减去(-)Tolerance,并且也要小于或者等于Neck Gap减去(-)Tolerance

(5)耦合参数(Coupling Parameters)

这里面包括6个部分需要设置。1Primarygap :设置的是差分对之间的边到边理想间距,(+/-)tolerance 值是允许DiffPairs的偏差值,如果间距偏差在范围内,差分对被认为是耦合的;2Primarywidth:差分对成员的理想宽度; 3Neckgap 约束的是最小允许的边到边的差分间距,当在密集区域走线时,可能切换到neck模式,最小可允许的gap 包括NeckGap 减去(-)Tolerance,当差分对间距小于ECSet 指定给差分对网络的Min neckwidth 规则值时,Neck Gap 覆盖任何Primary Gap 值,确保 Neck gap 不要低于任何Minline spaing 值,如果设置了(-)tolerance 值,不需要定义Neckgap ,因为已经说明了需要的Neck gap。;4Neckwidth 最小可允许的差分对宽度,当在比较密集的区域走线的时,可能需要切换到neck模式;5(+)Tolerance6(-)Tolerance

使用差分计算器可以完成综合线宽和线距的计算以获得特殊的差分阻抗。在约束管理器中右键点击Primary GapNeck Gap,或者(+/-)tolerance 相应的单元格,在弹出的菜单选择Change 命令,然后点击按钮,即可启动差分计算器 (如下图所示)差分计算器仅能完成边对边耦合的差分对计算

差分对规则说明

分模型定义的差分对和用户定义的差分对来说明:

模型定义的差分对

用户定义的差分对

可以在 PCB DesignPCB SI 中使用Analyze-SI/EMIsim-Model 命令进行创建,如果要做分析,首先需要进行设置-包含设置叠层、指定DC 网络、指定元件CLASS、指定模型等。

可以 PCB DesignPCB SI 中在约束管理器中使用Creat-Differential  Pair 命令创建,也可以使用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命令创建。

在高速设计流程中首选采用模型定义差分对,因为带有独特的差分对的成员特性比如管脚寄生、启动延迟、逻辑门限和缓冲延迟。

用户定义的差分对没有模型指定的精确,因为模型指定的有IBIS 器件值。

差分对成员不能作为其他差分对的成员。

差分对成员不能作为其他差分对的成员。

模型定义的差分对可以被提取进SigXplorer而带有耦合性。

的差分对仅单根线被提取进SigXplorer

模型定义的差分对有优先级。如果通过用户定义的方法定义了一个差分对,稍后用模型定义的方法又定义了同样的差分对,则模型定义的差分对有优先级。

用户定义的差分对与模型定义的差分对相比没有优先级。

在约束管理器中不能改变模型定义差分对成员,只能通过编辑模型的方法更改。

在约束管理器中可以对用户定义的差分对成员进行更改。

模型定义的差分对,参考同样器件类型的任何器件都将继承指定的模型中差分对。这个是可以重用的就像创建ECSet 和指定ECSet到很多设计对象。

在约束管理器中要分别创建用户定义的差分对,虽然自动设置简化了这个过程,与模型定义的差分对不同。

4、管脚对(Pin-Pair)

Pin-Pair 代表一对逻辑连接的管脚,一般是驱动和接收。Pin-Pairs 可能不是直接连接的,但是肯定存在于同一个net 或者Xnet(所谓Xnet 即网络的中间可能串接电阻或者接插件,比如下图中的U1.8 U3.8 的连接中间经过了一个电阻,即Xnet)。可以使用pin-pairs 来获取net 或者Xnet 指定的pin-to-pin 约束,也可以使用pin-pairs来获取ECSets 通用的pin-to-pin 约束,如果参考了某个ECSets 会自动定义net 或者Xnet pin-pairs

可以指定 pin-pairs(比如图中的U1.8 U3.8)或者基于下面的格式直接提取。当从SigXplorer导入拓扑并应用ECSets net,约束管理器基于导入的拓扑文件创建net 或者Xnet pinpairs

Longest pin-pair

Longest driver-receiverpair

All driver-receiverp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