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规则设置(3)

楼主(2016-06-16):
下表中的规则应用于创建Pin-PairPin-Pairs 仅能在以下工作表中创建。

在对象中一定要存在某个管脚,才能创建相应的pin-pair

All Constraints Timing 工作表中的对象一定要有驱动和接收;

Pin-pair length 如果已经完成走线则是两个管脚之前走线的长度,如果没走线,就是连接两个管脚的鼠线的曼哈顿距离;

约束管理器确定longest/shortest pin-pair length 是基于驱动和接收,如果没有任何驱动和接收,就考虑Xnet

对于相对传输延迟约束,仅仅确定longest pin-pair

5Match Group(匹配群组)

MatchGroup netsXnets 或者pin-pairs的集合,此集合一定要都匹配(delay 或者length)或者相对于组内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delta值没有定义,组内的所有成员都将是绝对匹配的,并允许有一定的偏差。如果定义了delta值,那么组内所有成员将相对匹配于明确的目标网络。下面的是 Match Group的必要属性:

Target——组内其他pin-pairs 都要参考的pin-pair就是目标(Target),可以是默认的也可以是明确指定的pin-pair,其他的pin-pairs都要与这个目标比较。

Delta——每个pin-pair 成员与目标pin-pair的差值,如果没有指定此差值,那么所有成员就需要匹配,如果定义了此值不为0,则此群组就是一个相对匹配的群组。

Tolerance——允许匹配的偏差值。

5.1 下面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不同情况下的匹配群组(绝对的和相对的)。

Net

Target

Delta

Tolerance

Comments

Data1

未指定

未指定

10mil

这个例子中没有参考,所有的网络都必须彼此匹配在10mil 之内,如果三个网络中的一个是1000mil,其他两个网络必须在990mil1010mil 之间,delta值未指定(不是0)是绝对的匹配延迟,target 也未指定。

Data2

未指定

未指定

10mil

Data3

未指定

未指定

10mil

Net

Target

Delta

Tolerance

Comments

Data1

0mil

10mil

Data3 是此群组参考值,所有的网络都必须匹配Data3 10mil 之内,如果Data3 1000mil,其他两个网络必须在990mil1010mil 之间,delta 值被指定是相对的匹配(传输)延迟。

Data2

0mil

10mil

Data3

参考

0mil

10mil

Net

Target

Delta

Tolerance

Comments

Data1

参考

100mil

10mil

Data1 此群组参考值,所有的网络都必须匹配Data1100mil 之内并加上或者减去指定的偏差值10mil。如果Data1 1000mil,其他两个网络必须在990mil1110mil 之间,对于相对的匹配(传输)延迟delta tolerance 值被指定。

Data2

100mil

10mil

Data3

100mil

10mil

5.2 如何确定targetpin pair

一旦pin-pairs中的一对被选择作为目标,其他的pin-pairs 都要与此目标以给定的deltatolerance内来匹配。约束管理器决定目标pin-pairs 的方法如下:

明确指定的pin-pair

如果所有的pin-pairs 都有delta 值,那么有最小delta值的网络就是目标。如果超过一对管脚对有同样的最小的delta 值,那么有最长的曼哈顿长度的网络被选为目标。

如果所有的管脚对都没有delta值,那么就没有选择目标,所有的管脚对就进行相互比较。

5.3 相对/匹配的群组规则

Match Group 仅能在Routing 工作簿的RelativePropagation Delay 工作表中的指定。

可以为整个群组设置相对的/匹配的群组约束,群组中每个成员可以根据要求修改tolerance

相对/匹配的群组之间的延迟可以在systemdesign 一级设置。

匹配延迟约束从14.0 版数据库升级Delta 值为0,暗示所有的群组成员都要匹配一个指定的目标管脚对。

网友(2016-07-22):
你发表的  看不到图

网友(2016-09-20):
不知道你有没有来看帖子啊

楼主(2017-02-27):
引用 网友A:
沐有图????

不好意思

没有发到图片

楼主:
需要的 留下  联系方式  我会发给你们  也可以加qq2909328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