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平板充电时,识别电源适配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6-16):
        目前我们这边主要使用的是5V/2A的电源适配器,识别的话是用D+、D-短接则判断是火牛充电,机器设置充电电流为1.2A左右;否则为PC充电,充电电流在500mA左右。
        可是之前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充电电流在测试的时候概率性只有400-800mA,查看log发现有一次平板误判充电模式为PC模式,其他的充电电流小原因不明。
        所以,想请问一下一个问题:1.一般充电电流小,或者充电误判会由哪些因素造成?2.查看log时候发现充电IC端VBUS电压有时候只有4.64V,而空载的时候,能够测量到VBUS=5.2V,想请问火牛的压降主要是哪方面造成?3.除了火牛的影响因素,请问USB的线损是怎么得到的?
        新人求多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么,求提问~

楼主:
求帮忙教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跟火牛的线有很大关系,如果线又细又长,质量又差,他的内阻会很大,测试其内阻简单的办法就是空载时线端的电压和用假负载一定的电流情况下线端的电压差再除以电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的转到5v的降压芯片都有线损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火牛的线有很大关系,如果线又细又长,质量又差,他的内阻会很大,测试其内阻简单的办法就是空载时线端的 ...

        那么求问一下,平板误判充电模式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与被充电电池的电量有关。当快满时电流就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被充电电池的电量有关。当快满时电流就下降的

还没到快满载,当时出现问题的时候电量大概在60%左右,应该是恒流充电才对。。。

网友:
2,有可能是你的充电器带载能力差导致电流一上来就把电压啦下去了,有的充电电路会自动调整充电电流来防止VBUS被拉低到充电门限之下。

网友(2016-11-13):
回帖是一种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