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中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6-06-17):
    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Pad Designer中仅设置Top Bottom层的相关焊盘参数并保存该盘,问题如下:
        1.当利用该盘制作的封装被用在四层板时,allegro软件会自动生成中间两层吗?

    2.如果自动生成中间两层后,会将原来自己所用封装库中的Pad更改为四层的吗?也就是说会对之前封装库有影响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建pad时不仅有top和bottom层,还有个内层需要设置,这样你不关做几层的板子,pad就按照中间层的设置。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建pad时不仅有top和bottom层,还有个内层需要设置,这样你不关做几层的板子,pad就按照中间层的设置。

你说的是那个Default Internal层吧?这个我一般据设置的和Top Bottom一样大小的参数,你的意思设置这个层的话。软件就会自动按照叠层结构增加内部所需层了?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
    在设置的是把内层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