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6-06-17):
请教,layout中,这两种走线方式对V3V3S有何影响,是不是B方式V3V3S纹波干扰要大一点?

网友:
A的结构为星形电源,比较好。  B的是菊花结构。  噪音大不推荐。

网友:
B方式比A方式效果更好吧!

网友:
二個版本都做,做出來才能知道真正問題在那兒。哪個好? 哪個不好? 都是空談。
有些沒考慮到的其他因素混入其中,再好的理論還是有失敗的時候。
人身總是會有意外的...... Orz 。

网友:
个人感觉是A方式好,A方式是将3V3S和E3V3D两端的电源分开来,只存在单点连接,避免电源纹波叠在一起。效果会比较好。看后端是不是对电源纹波要求比较高,如果有一端是的话,才有必要采用,不然,其实可以不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优先选A方式,单点接地的抗干扰噪声性能肯定比多点接地好,

网友(2016-08-18):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