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定义错误孔属性导致的报废

楼主(2016-06-17):
现部分设计师比较喜欢提供pcb原始文件到工厂打板。AD中容易将有些孔定义错误。本来是器件孔,却定义成过孔。工厂端由于不知道哪些是过孔哪些是器件孔,在转光绘时,将器件孔也转成绿油塞孔。最终导致焊不了器件,板报废。

网友A:
这个有点水啊,这种相对较大的孔,有经验的板厂应该有责任确认一下的,不能直接就给塞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水啊,这种相对较大的孔,有经验的板厂应该有责任确认一下的,不能直接就给塞孔了

怎么不说设计师有点水 把器件孔定义为过孔

网友:
都做成器件孔板子还能用,都转成过孔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水啊,这种相对较大的孔,有经验的板厂应该有责任确认一下的,不能直接就给塞孔了

当水设计师遇上水CAM=pcb报废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低级错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