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用poiygon铺铜,有最小铜皮限制?

楼主(2016-06-17):
    如图,铜皮没有连接,扩大下铜皮面积就连上了,请问是有什么地方设置最小铜皮面积吗

网友A:
    敷铜属性里又有,孤岛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敷铜属性里又有,孤岛面积..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敷铜属性里又有,孤岛面积..

    感謝指導。
俺是新手,3不5時進來看版友們的發問,及看高手們的回答,藉以自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