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用什么软件比较多

楼主(2016-06-17):
PCB用什么软件比较多

网友:
你习惯用什么都可以的,现在主流点的就是allegro、PADS、AD,当然,还有mentor EE, WG, CR5000等等

网友:
你喜歡青菜、蘿蔔還是鮑魚、龍蝦? 北京烤鴨也不錯。任君挑選吧。反正吃到肚子裡面之後都是一樣的。
相同的不管用什麼軟件,最後都是要做出PCB。只要喜歡、能上手就是王道。

你只能吃狗食!^_^

网友:
主流还是AD、pads跟allergro

网友:
    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主流的三大软件楼上都说了,AD操作简单比较适合不太复杂的案子,高速板的话还是candence